【问题】什么是晶圆?晶圆有什么用?

楼主(2020-04-13):
什么是晶圆?晶圆有什么用?有没有懂行的大佬,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晶圆指制造半导体晶体管或集成电路的衬底(也叫基片)。由于是晶体材料,其形状为圆形,所以称为晶圆。衬底材料有硅、锗、GaAs、InP、GaN等。由于硅最为常用,如果没有特别指明晶体材料,通常指硅晶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