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封装画完后怎么检查?

楼主(2020-04-13):
    请问封装画完后怎么检查?4 h' }6 A: A' k/ M

网友:
    对比 datasheet上建议的焊盘尺寸,或者无推荐尺寸就按照实物的大小和引脚的大小及间距进行检查。

网友:
    焊盘大小,间距及位置

网友:
    实在是心里没有底,找个样片,把封装按1:1打印,放芯片上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按照datasheet 查大小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