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rand('state',s)和rand('state',0)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13):
    它们是表示什么意思呀,我在论坛中搜索过相似的帖子,可是还是不明白,谁能帮我举例说明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RAND('state',0) resets the generator to its initial state.
    RAND('state',J), for integer J, resets the generator to its J-th state.
RAND('state',J) and RAND('state',S) cause the MATLAB 5 generator to be used.
    help 里面解释
    rand('state',s)Resets the state to s.
rand('state',0)Resets the generator to its initial state.
    rand('state',j)For integer j, resets the generator to its j-th state.

网友:
rand('state',s)表示随机产生数的状态state,一般情况下不用指定状态。但是有的书籍作者为了让读者能够看到和他书本的同样结果,采用了设置state,rand('state',0)作用在于如果指定状态,产生随机结果就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