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fpc连接器结构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0-04-13):
fpc连接器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
    经常和fpc连接器打交道的用户,了解一些fpc连接器结构原理的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fpc连接器的结构原理是怎么样的呢,下面小编就来为您科普一下fpc连接器结构原理这方面的内容。    FPC连接器可实现薄型化,并且为抑制连接器之占用面积,而谋求小型化,高频信号传输的连接器,此连接器包含四部分组成,分别是胶芯、舌片、端子、焊接片,下文中是这四部分的知识讲解;    1.FPC连接器胶芯的功能是保护端子,绝缘,连接时之导正,提供机构强度等,FPC连接器胶芯的制造过程一般是使用注塑工艺,材质多为PA9T材料。    2.FPC连接器舌片的功能是压接排线,绝缘,连接时之导正,提供机构强度等,FPC连接器舌片的制造过程一般是使用注塑工艺,材质使PA10T、PPS材料。    3.FPC连接器端子的功能是电子信号之导体传输,制造过程是使用冲压+电镀工艺(镀金或镀锡,提升产品的焊接能力),材质使用磷青铜C5191材料。    4.FPC连接器焊接片的功能是元件定位、固定、增加强度等,制造过程也是使用冲压+电镀工艺(镀金或镀锡,提升产品的焊接能力),材质使用青铜C2680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