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检查,FPC检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13):
    FPC检查,FPC检查是什么意思?% Z- D, ]8 R! o5 F: R

网友:
    目前对柔性印制板FPC多进行100%的检查。当然除了FPC断线短路必须检查并有检查设备外,用目视检查的其他项目也还很多。一般线路可以人工肉眼或用放大2~3倍的放大镜检查,但检查高密度线路应使用高倍显微镜。检验100μm左右的线路应用放大5~10倍的放大镜,50~100μm的线路用放大10~20倍的放大镜,50μm以下的线路应用放大20倍以上的立体显微镜进行检查。并不是显微镜的放大倍率越高越好,要能高效率的进行检查作业,视野广也是十分重要的。虽然是高倍率,没有电子图像放大功能也不能提高检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