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PCB的优点及铝PCB的应用

楼主(2020-04-13):
铝PCB的优点

1。环保:铝是无毒和可回收的。由于易于组装,使用铝制造也有助于节约能源。对于印刷电路板供应商而言,使用这种金属有助于维持地球的健康。

2。散热:高温会对电子设备造成严重损坏,因此使用有助于散热的材料是明智之举。铝实际上可以将热量从重要部件传递出去,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它对电路板的有害影响。

3。更高的耐用性:铝为陶瓷或玻璃纤维基材无法提供的产品提供强度和耐用性。铝是一种坚固的基础材料,可以减少制造,处理和日常使用过程中的意外破损

4。轻巧:铝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耐用性,是一种令人惊讶的轻质金属。铝增加了强度和弹性,而不增加任何额外的重量。

铝PCB的应用

的的

1。音频设备:输入,输出放大器,平衡放大器,音频放大器,前置放大器,功率放大器

2。电源:开关稳压器,DC/AC转换器,SW稳压器等。

3。通信电子设备:高频放大器,滤波设备,发射电路

4。办公自动化设备:电机驱动等

5。汽车:电子调节器,点火器,电源控制器等。

6。计算机CPU板,软盘驱动器,电源设备等。

7。功率模块:逆变器固态继电器整流桥

8。灯具和照明:作为节能灯的倡导推广,各种彩色节能LED灯受到市场的欢迎,LED灯用铝PCB也开始大规模应用。

网友:
首先:PCB薄膜生成  所有铜和阻焊层的薄膜均由照相曝光的聚酯薄膜制成。我们从您的设计文件中生成这些电影,创建您设计的精确(1:1)电影表示。提交Gerber文件时,每个单独的Gerber文件代表PCB板的一层。  PCB板制造步骤简介 PCB打样  第二:PCB选择Raw材料  工业标准1.6mm厚FR-4层压铜包覆两面。面板的尺寸将适合多个电路板。  PCB板制造步骤简介 PCB打样  第三:PCB钻孔  创建PCB设计所需的通孔来自您提交的文件,使用NC钻孔机和硬质合金钻头。  PCB板制造步骤简介 PCB打样  第4次:PCB无电镀铜  为了通孔以电连接到PCB的不同层,在通孔中化学沉积薄的铜层。这种铜随后将通过电解镀铜增厚(步骤6)。  PCB板制造步骤简介 PCB打样  第五:PCB应用光刻胶和图像  为了将PCB设计从电子CAD数据传输到物理电路板,我们首先将光敏光刻胶应用到面板上,覆盖整个电路板区域。然后将铜层膜图像(步骤1)放置在板上,高强度UV光源暴露光致抗蚀剂的未覆盖部分。然后我们化学地开发电路板(从面板上移除未曝光的光刻胶),形成焊盘和走线。  PCB板制造步骤简介 PCB打样  第六:PCB图案板  该步骤是一种电化学过程,其将铜厚度建立在孔中和PCB的表面上。一旦在电路和孔中形成铜厚度,我们就会在外露的表面上镀上额外的锡层。该锡将在蚀刻过程(步骤7)期间保护镀铜并随后被移除。  PCB板制造步骤简介 PCB打样  第7条:PCB条带& PCB蚀刻  此过程分多步进行。第一种是从面板上化学去除(剥离)光致抗蚀剂。然后从面板上化学除去(蚀刻)新暴露的铜。在步骤6中施加的锡保护所需的铜电路不被蚀刻。此时,定义了PCB的基本电路。最后,化学去除(剥离)锡保护层以暴露铜电路。  PCB板制造步骤简介 PCB打样  第8次:PCB焊接掩模  接下来,我们用液体阻焊层涂覆整个面板。使用薄膜和高强度紫外光(类似于第5步),我们暴露了PCB的可焊区域。焊接掩模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大部分铜电路免受氧化,损坏和腐蚀,并在组装过程中保持电路隔离。  PCB板制造步骤简介 PCB打样  <第9页:PCB图例(丝网印刷)  接下来,我们将电子文件中包含的参考标志,徽标和其他信息打印到面板上。此过程与喷墨打印过程非常相似,但专门针对PCB设计  PCB板制造步骤简介 PCB打样  第10次:PCB表面处理  最终然后将表面光洁度施加到面板上。这种表面处理(锡/铅焊料或浸银,镀金)用于保护铜(可焊接表面)免受氧化,并作为元件焊接到PCB的位置。  PCB板制造步骤简介 PCB打样  第11次:PCB制造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使用NC设备从较大的面板布线PCB的周边。 PCB板现已完成,并很快发货给您。  PCB板制造步骤简介 PCB打样  这是单面PCB和双面PCB电路板制造工艺,多层PCB板制造将更加复杂。需要压制层压。  经过11个PCB制造步骤后,我们将对您的PCB板进行100%电子电子测试。  < p> RayMing将成为所有类型PCB,印刷电路板制造和完整交钥匙PCB组装的一站式供应商。我们专注于高层数PCB,工程PCB原型以及全系列的电子制造服务。每个PCB都按照最高质量标准制造,包括Flex PCB和刚性柔性PCB板和电路板组件。我们的电子装配服务在速度,质量和工艺方面无与伦比。从裸电路板到盒子制造和最终组装,RayMing PCB是您的首要来源,具有业内最具竞争力的价格,并致力于提高客户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