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油墨有哪些种类?

楼主(2020-04-13):
PCB油墨有哪些种类?  C, V, s2 j& Q$ t( X

网友:
在印制电路板制造过程中,网印是必不可缺的重要工序之一。为要获得图像复制的保真度,要求油墨必须具有良好的粘性和适宜的触变性。所谓粘度就是液体的内摩擦,表示在外力的作用下,使一层液体在另一层液体上滑动,内层液体所施加的摩擦力。稠的液体内层滑动遇到的机械阻力较大,较稀的液体阻力较小。粘度测定的单位是泊。特别应指出的温度对粘度有明显的影响。    触变性是液体的一种物理特性,即在搅拌状态下其粘度下降,待静置后又很快恢复其原来粘度的特性。通过搅拌,触变性的作用持续很长时间,足以使其内部结构重新构成。要达到高质量的网印效果,油墨的触变性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在刮板过程中,油墨被搅动,进而使其液态化。这一作用加快油墨通过网孔的速度,促进原来网线分开的油墨均匀地连成一体。一旦刮板停止运动,油墨回到静止状态,其粘度就又很快地恢复到原来的所要求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