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电机转速的问题

楼主(2020-04-13):
我手里有两个310V直流无刷电机
一个是国产的,一个是进口的,国产的标签上是8P  50W  0.23A  1000r/min,  进口的只写了55W  1500r/min
现在我用幅值为6V,占空比为65%的PWM分别去控制两个电机,空载状态下,发现国产的电机转速非常快达到9000r/min(有发热现象),而进口的却只有1400r/min,在此情况下测量有功功率国产40W,进口的只有12W。
求解:为什么国产的这款转速比额定高那么多,而为什么进口的这款功率又那么小?
以上数据均是空载情况下测得。。。。。。

网友:
这个应该是国产的空载电流偏大的    进口的应该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