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以W7805为核心器件的稳压可调电源

楼主(2020-04-13):
    一款以W7805为核心器件的稳压可调电源

    本文介绍一种以W7805为核心器件的稳压可调电源的电路,内部包含限流电路、过热保护电路、可以防止过载。其输出电压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固定电压输出,极大的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

    如下图所示,此电路的核心器件是W7805。7805将调整器,取样放大器等环节集于一体,内部包含限流电路、过热保护电路、可以防止过载。具有较高的稳定度和可靠性。W7805属串联型集成稳压器。其输出电压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固定电压输出,极大的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如果将W7805的公共端即3脚与地断开,通过一只电位器接到-5V左右的电源上,就可以在改变电位器阻值的同时,使集成稳压器的取样电压及输出电压都随之改变。图中RP1就是为此而设计的。只要负电压的大小取得合适便能使输出电压从0V起连续可调,输出电压的最大值由W7805的输入电压决定,本稳压器0V~12V可调。VD3整流,C2滤波,VD4稳压后提供5V负电压。

    图题:电路图

    元件选择

    变压器应选用5VA,输出为双14V;二极管VD1~VD4选用1N4001;VDW选用稳压值为5-6V的2CW型稳压管;RP1用普通电位器;RP2为微调电阻。IC用7805;其它元件参数图中已注明,无特殊要求。

电路调试

    元件焊接无误后可通电调试,首先测b点 对地电压,空载时应在18V左右;d点电压大约为-5.5V--6V,如不正常,可重点检查VD3,C2,R1,VDW,RP2等元件,然后再测量输出电压,旋动RP1,万用表指针应能在较大范围变动,说明稳压器工作正常;最后调整RP2,先将RP1旋至阻值最小,微调RP2使输出电压为零,再旋动RP1,输出电压即可在0--12V之间变化。

网友:
    W7805其实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