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SMT组装过程中使用回流焊?

楼主(2020-04-13):
为什么在SMT组装过程中使用回流焊?

网友:
在SMT组装中使用回流焊接来永久固定PCB上的元件,并在含有温度区域的回流焊炉内进行。在回流焊接的过程中,首先在高温下在第一和第二阶段熔化焊膏。随着温度的降低,焊膏将变硬,因此元件将固定在PCB上相应的焊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