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机怎么放置安装,有什么注意事项?

楼主(2020-04-13):
SMT贴片机怎么放置安装,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
1、首先从贴片机生产线的设备安装上来说,SMT贴片机生产线包括自动送板机、接驳台、全视觉锡膏印刷机、SMT贴片机、无铅回流焊等设备。

2、在装置安装的高度上,装置的高度以主设备为主,也即是轨迹传送皮带上外表到地上的高度,通常为915毫米正负5毫米。

3、设备的水平调整,选用具有必定精度的水平仪,如运用1Div=0.02毫米/米的水平仪等;设备的水平调试在0.04毫米/米以内。

4、进行设备之间的衔接,设备与设备之间要具有必定的间隔,以传送轨迹为参阅,其距离为6毫米,正负2毫米。各设备在横轴上坚持同一水平线,以机器的固定轨迹内侧为参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