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假焊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0-04-13):
CPU假焊的原因分析讨论下,大概3%的假焊?都是些什么原因呢?回流焊是HELLER的

网友:
先了解是什么封装假焊,BGA还是QFP; BGA假焊有3 E种: 1.冷焊引起, 回流时BGA球或PCB盘上的锡膏未达到
共同的熔点达到融合状态; 2.枕头效应,BGA球未能与PCB盘上的焊料相互融合,一般形成的原因是PCB盘上的焊
料或BGA球在回流时受到氧化,助焊膏提前失去活性,这种问题比较常见,特别是0 .2mm直径开孔的PCB盘用有铅
的锡膏焊接高温的BGA球; 3.化金的PCB盘容易出现富磷层的产生,这也容易产生假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