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单片机在除尘设备上的应用

楼主(2020-04-13):
振打器主要由电感线圈、振打锤组成。在本系统中,通过采用可控硅调压方式对流过电感线圈的电流进行调节,以控制线圈对振打锤的吸力,从而控制振打锤吸上高度,使振打器按给定的强度进行振打。由于本系统中含有的振打器数量较多,即要求的可控硅数量较多,并且要求有较强的抗千扰能力(静电除尘装置有高压放电),因此对可控硅的触发环节的设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通过反复研究与实验,在本系统中采用了行列地址译码方式分别控制光电耦合器二极管的阴阳极,来选择对不同输出板上的可控硅进行触发,并能根据每个振打器的强度对相应的可控硅触发角进行调节(即每个可控硅的触发脉冲是可独立移相的)。通过这种设计,不仅使编程简单,而且线路简化,保证了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
通过这种设计,不仅使编程简单,而且线路简化,保证了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