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设计问题

楼主(2020-04-13):
现在设计完PCB单板,要求做拼板,请问拼板设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可以发给板厂,让板厂生产的时候帮你拼,如果要自己拼,需要控制好板与板之间的间隔不小于4MM,另外尽量把板子拼的长宽比接近1,即把板子往正方形拼

网友:
    注意间距就行

网友:
    一般交个板厂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