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坐标拷贝进行模块复用

楼主(2020-04-13):
    使用过AD的小伙伴都知道,相同模块要复用一般只能拷贝走线和过孔,然后找线挨个放器件,大规模的模块实际使用的时候相当不方便,效率很低。根据之前工作的经验整理了另外一种模块复用的方式,能解决这一个问题,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ad利用坐标拷贝进行模块复用 .pdf

网友A:
    差评,那只是器件没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评,那只是器件没有线。

    下次出个高版本的有走线铜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厉害了

网友(2020-05-22):
    器件和线路分开拷贝粘贴就好了

网友:
    這個好像可以利用AD的ROOM就可以做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