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在非线性约束里面写,还是options里面呢?

楼主(2020-04-13):
一个优化问题,有10个变量,其中x3只能取[2.4 2.6 2.8 3.1]四个数值,整数都会写,这里就不太懂应该怎么写了。
不知道是在非线性约束里面写,还是options里面呢?

网友:
写成分段函数
不妨设染色体在该位置上的随机值χ3为[0,1]区间上的均匀随机值

x3 = 2.4*(χ3<=1/4) + 2.6*(χ3<=2/4 & χ3>1/4) + 2.8*(χ3<=3/4 & χ3>2/4) + 3.1*(χ3>3/4)
之后再把变量x3带入目标函数进行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