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时板子只能挖空一次,在挖空的话就弹出来个框怎么办?

楼主(2020-04-13):
layout时板子只能挖空一次,在挖空的话就弹出来个框怎么办?

网友:
    描述你想要得结果,,贴图出来。         你这个描述我觉得不清楚

网友:
    就是你直接点ok,再挖自己要挖的就可以了的

网友:
    用2D线画板框,然后板框里面就可以随意挖孔了。

网友(2020-07-01):
    二维线你狠容易忽视了,会铺铜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