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快捷命令无法使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13):
    部分快捷命令无法使用是什么原因?求大神指导。 之前都没问题,今天突然就发现clinecut和angle 90 快捷命令用不了。按下快捷件显示命令就是无法执行。

网友A:
    是不是和其它快捷键产生冲突了,比如后来有设置了别的快捷键而产生了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和其它快捷键产生冲突了,比如后来有设置了别的快捷键而产生了冲突

    快捷显示命令确是clinecut 和angle 90,如果冲突是不是就应该报别的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