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控制器MCU ~HYM8F028C6

楼主(2020-04-14):
电动车控制器
mcu 国产HYM8F028C6

是8 位 FLASH 微控制器国产MCU

   HYM8F028C6 单片机内核是 8051XC2,内核除了具有标准 8051 的组织结构和外设以外,

另有增加的定制外设和功能,大大增强了它的运算处理能力。特别适合电机控制及数字化电源转换器的控制应用。

主要应用范围

                                                ● 电动自行车

                                                ● 无人机电调

                                                ● 数字化电源转换器

                                                ● 抽油烟机变频马达控制

                                                ● 变频电风扇

                                                ● 工业设备的泵控制

                                                ● 洗衣机、干衣机

                                                ● 冰箱压缩泵、风机

                                                ● 空调压缩泵、风机

                                                ● 空气净化器风机

执行速度: 60MIPS(运行RAM 中程序), 20MIPS(运行Flash 中程序)。

                                                • 存储器:

                                                - 32k 字节单电源Flash

                                                - 256 字节内部RAM

                                                - 3072 字节外部RAM(可执行用户程序)

                                                - 2048 字节(共16 个扇区,每个扇区128 个字节) EEPROM

                                                • 乘除功能:

                                                - 有/无符号16 x 16-bit (1 个时钟周期)

                                                - 无符号32/16(8 个时钟周期)

                                                • 脉宽调制器:

                                                一路独立16
位PWM、两个8 位PWM,可设置占空比和周期,锯齿波调制

                                                (边沿对齐模式)、三角波调制(中心对齐模式)。

                                                • 三路互补输出PWM 定时器:

                                                - 三角波调制(中心对齐模式)

                                                - 死区时间设定

                                                - 启动AD转换功能- 模拟比较器输出可强制停止PWM,并把相应的IO 口设置为高阻

                                                -在PWM 比较中可产生中断,可启动AD 转换。

                                                • 12 Bit A/D Converter

                                                -12 输入通道外部引脚输入,两路PGA 输入,内部基准-可设置4 个通道自动扫描转换把结果存入缓存,并设置完成标志。

                                                - 双通道同时采样。

                                                -PWM 采样信号启动,可软件启动

                                                • 模拟外设

                                                1 个高速模拟比较器

                                                输入负端可接外部输入电压、内部产生的基准电压( DAC 输出作为基准电压)

                                                输入正端可接外部输入电压、可编程增益放大器输出端。

                                                输出上升沿信号(有消隐延时)可以停止PWM 并设置PWM 互补输出端口为高阻、可产生中断

                                                2 个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单端输出可连接到 ADC 输入或高速比较器的正输入端。

                                                增益:×1、×2、×4、×6、×8、×10、×12、×14、×16

                                                5 位 DA 输出提供给比较器作为基准输入。

                                                • 上电复位(Power On Reset)

                                                - 复位响应电压1.8 V Typical

                                                • 低电压复位(Low Voltage Reset)

                                                - 多档低电压检测:2.5V - 4.5V 按0.25V 分档
优势

                                                HYM8F028C6

                                                • 价格适中;

                                                • 双ADC,可单次、连续、扫描方式AD转换,做方波方案富裕,也适合做简单正弦波方案;

                                                • 程序执行速度最高可达60MIPS,指令多为单周期指令,适合高速运算和实时性要求高的控制;

                                                • 32K Flash,让控制器装载更多程序和功能;

                                                • 3072+256 RAM,程序和数据区域使用灵活;

                                                • 2048 EEPRO,存放配置、运行信息;

                                                • 两路PGA,放大倍数可软件在线编程,测量动态范围更宽;

                                                • PWM带故障检测功能,实现硬件刹车;

                                                • 高速比较器,比较基准可编程,配合PWM自动实现故障刹车;

                                                • 单周期硬件乘法器。

网友:
HYM8F028C6 单片机内核是 8051X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