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yperLynx power仿真

楼主(2020-04-13):
    选中了需要的网络,但是确选不中

楼主:
    好像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哪里设置不对?

    一行一行的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行一行的点就可以

是的,需要逐行点选才可以

网友(2020-05-13):
    点最左边的那一列,你点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