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学习,决定学习的成效是什么

楼主(2020-04-14):
决定学习的成效是“学习的效率”。

学习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不是短暂的过程,在短暂过程中,很快速,但长期看,都忘记了,因此很浪费。

学习的效率要以长期记忆为整体效率,兼顾短期效率。

这里有两种学习方式: 主动学习与被动学习。

    被动学习可能短期较快,长期的成效不佳。   主动学习,短期投入比较大,效率看似低,但有长期的功效,似慢实快!

决定个人学习成效的,要兼顾:被动学习和主动学习两种方式。 只有主动学习,才最终有成效。

    费曼学习法就是最佳的学习模式。它是一种“以教为学”、“温故知新”不断迭代、简化、提升的主动学习过程。

    用好这个 费曼方法(可点击),主动学习, 终身受益!

视频介绍:
费曼学习法

网友:
    Learn by teaching是最佳的方式。  费曼方法,就是最好的高效学习方法。

网友:
    学习是否得法, 学习的效果是检验的方式之一。

学习方法能够帮助提高效率。 避免:蛮干、苦学、牲畜道的方式学法。

网友:
    正确的学习方法,注重学习的效率和效果。  学习不讲究方法,那就是下苦功夫,通常难以持续到有成效的时候。

网友:
    具有最高学习效果的方法是主动学习方法,通常有三种类型:讨论、项目实践、教授他人。

    教授给他人,这个方式具有最好的学习效果。 这也是费曼学习法的精髓。

网友:
    [技术讨论] 怎么学,是不是一个问题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66140-1-1.html

    学习也是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更是重要的问题

网友(2020-05-18):
    学习的效率,一定是优先考虑的事情。

很多时候的学习,是被迫学习,达成一种考试或门槛,必须要学。学完之后就忘记了。  这种学习,花了很多时间,最后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属于“一日曝十日寒”式的学习,达不到效果。

学习,是持续积累的过程,一定会忘记的。 学习一定要复习,温故知新,才能够厚积薄发。

没有复习的学习,没有应用的学习, 其成效都是微乎其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