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单片机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大家都是怎样做的?

楼主(2020-04-14):
最近手头做一个项目,遇到从EEPROM里面读取数据的时候出错,就在想,有关数据可靠性怎么保证,因为只要是从其他地方,获取的数据,那么出错的机会就会大得多,有些数据一出错将会有很大的问题,那么在我们除了在硬件上选用可靠的电路和器件,那么软件方面我们能做什么?
我目前想到的就是:
1、添加手动恢复出厂设置功能;
2、添加一段专门的程序来监控数据是否合理正常,不正常则做相应的处理;

网友:
我用的方法跟你差不多,通过CRC校验,不正确的,即通过备份区的数据进行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