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20V检测问题

楼主(2020-04-14):
用于交流220v功率计算,精度没有要求大概就可以,或者万用表都是怎么检测的吗?推荐个实用的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
    做个实验应该可以了,就是直接通到交流电不安全,容易随时让你精神抖擞,用个电压互感器好些。

网友:
    用过零检测脉冲宽度的方式测量220v电压幅度。电源有辅助绕组的话,就用辅助绕组实现电源隔离,如果没有辅助绕组,就用电压互感器实现电源隔离。

网友:
    整流后再加这个电路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