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不能控制

楼主(2020-04-14):
各位大佬,请教下用一个定时器做PWM输出,按键控制时,如果定时器时间设5US初值(即200KHZ频率时),按键不能控制PWM停止输出,帮看看下面的程序这样设置有没问题?谢谢!

  • #include<51.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bit ti_flag=0,Led_new_flag=0,Pwm_off_on=0,time_10f_flag=0,P_IO_flag=0;time_20f_flag=0,NTC_ON_OFF_flag=0,Roie_flag;
  • volatile uint time_te_flag=0,count=0;Cont=0,j=0,s=0;
  • volatile uint T_PCA2,I_samp=0,I_vaue=0,Time_200us_flag=200;
  • volatile uint TIME_200ms_flag=0,TIME_ACC_flag=0; //LED闪所采集时间标志
  • volatile uchar num=0,Tim_1ms_flag=0;
  • volatile double ZKB;
  • sbit PM_out=P3^6;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Init(void)
  • {
  •         AUXR|=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 TMOD|=0x00;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L0=0xc4; //设置定时初值5US
  •         TH0=0xff; //设置定时初值
  • TF0=0; //清除TF0标志
  • ET0=1;
  •         EA=1;
  •         TR0=1;
  • /***************定时器0****************/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
  • Time_200us_flag--;
  • if(Time_200us_flag==0) //1ms
  • {
  • Time_200us_flag=200;
  • ti_flag=1;
  • keyScan();  //按键扫描
  •   j++;
  •         }
  • if(Pwm_off_on)
  • {
  • num++;
  • if(num>=2)
  • num=0;
  • if(num<ZKB) //产生PWM
  • PM_out=1;
  • else
  • {
  • PM_out=0;
  •     }
  •    }
  • }
  • /*************按键扫描及处理***************/
  • void keyScan()
  • {
  • static bit key1_lock=0;
  • static uchar count1=0;
  •         if(0==key)
  •         {
  • if((count1++>=25)&&(key1_lock==0)&&(PINT==1))//延时滤波25ms
  •         {
  •         key1_lock=1;
  •         Pwm_off_on=~Pwm_off_on;
  •         if(Pwm_off_on==0)
  •         PM_out=0;
  •    }
  •         }
  • else
  • {
  •         key1_lock=0;//按键自锁标志清0
  • count1=0; //消抖计数清0
  • }
  • if(PINT==0)
  • {
  •         Power=0;
  •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
  • Init();
  • while(1);
  • }

  •

网友A:
一直在中断,检测不到按键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中断,检测不到按键操作

除了降低频率(时间设大),有没其它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中断,检测不到按键操作

因为如果把频率调到低于30KHZ,在控温时输出到发热芯那里会吱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降低频率(时间设大),有没其它办法?

1.优化程序,很简单的PWM程序写的有点啰嗦。
2.提高MCU时钟频率,加快运行速度。
3.中断只留必须的任务,其它非即时响应的任务放在主函数运行。比如按键扫描。
4.中断周期按预估中断任务所需时间不小于200%,留足够时间给主程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