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巧用LaTex

楼主(2020-04-14):
Matlab中巧用LaTex
众所周知,大多数科研工作者(大Boss或者象我们一样的学术打工仔)都会用到Matlab生成图片,图片的title或者legend最好有相应的说明,经常用到公式,比方说α,β等。但大多数人往往是利用图像后处理软件如Photoshop或illustrator等对生成的图片进行加工。
Latex是被公认的生成公式最漂亮的排版语言(软件),成为事实上学术排版的标准。那么能否利用latex生成公式插入到Matlab生成的图片中呢?答案是肯定的。
Matlab带有Latex解析器,能支持latex的各种符号,比如积分符号等等

Matlab图形中title、xlabel、ylabel、zlabel、textbox和legend等的Interpreter属性有三个属性:latex 、tex、none。默认为tex。
当键入:>> set(text,'Interpreter')
Matlab将返回'Interpreter'所包含的属性值:
[ latex | {tex} | none ]。
利用Matlab文本的Interpreter属性使我们能在图形中显示一个较为复杂的公式,例如在公式中除了有希腊字母外,还有分号、根号等数学符号。
Tex的用法在Matlab的帮助文档里有详细介绍,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如何采用latex编辑公式。
在matlab中,Latex编辑公式的基本格式:
1、(   LaTeX命令  )
2、$   LaTeX命令  $
3、$$  LaTeX命令  $$

1. 在图象中直接加字符,很简单。
text('Interpreter','latex','String','$$sqrt{x^2+y^2}$$','Position',[.5.5],… 'FontSize',16);
2.  在legend里加数学字符
h=legend('$$sqrt{x^2+y^2}$$');
set(h,'Interpreter','latex')
以Matlab图形中的textbox属性为例,首先在图形中输入一个双重积分,然后输入一个Schrodinger方程。命令为:
输出结果为

当然也可以使用( )命令。以此类推也可以对title、xlabel、ylabel、zlabel和legend等使用LaTeX命令,如:
xlabel({'$int_0^x!int_y dF(u,v)$'},'Interpreter','latex')
至于LaTeX命令使用方法可以参考LaTeX教程。

另外,Matlab可以吧计算结果转化成Latex格式,对于Matlab计算出的符号运算结果,可以通过latex()函数转化成LeTeX命令格式。由于latex()函数只对符号表达式进行转换,对于数值结果一定要通过sym()函数转化成符号结果。所以,为防止对数值结果转化出错,可同时使用latex()和sym()函数:latex(sym(s)); 其中s代表符号表达式。

例如:>>syms a b c
s=a/b+c
使用latex(s)后转化为LeTeX命令:
{frac {a}{b}}+c
Tex字符在输出一些数学公式时经常使用,它只能由类型为text的对象创建。函数title、xlabel、ylabel、zlabel或text都能 创建一个text对象,因此Tex字符转义符(带“”的字符串)经常作为这些函数的输入参数。如果要输出希腊字母,可以使用texlabel函数将希腊 字母的变量名转化为希腊字母的函数,供函数title、xlabel、ylabel、zlabel或text使用。texlabel转换MATLAB表达式为等价的Tex格式字符串。它处理希腊字母的变量名为实际显示的希腊字母字符串。希腊字母的变量名为“”后面的字符串。
Tex字符及其函数表
函数字符        代表符号        函数字符        代表符号        函数字符        代表符号
alpha        α        upsilon        υ        sim
beta        β        phi        ϕ        leq        ≤
gamma        γ        chi        χ        infty        ∞
delta        δ        psi        ψ        clubsuit
epsilon        ϵ        omega        ω        diamondsuit
zeta        ζ        Gamma        Γ        heartsuit
eta        η        Delta        Δ        spadesuit
theta        θ        Theta        Θ        leftrightarrow        ↔
vartheta        ϑ        Lambda        Λ        leftarrow        ←
IoTa        ι        Xi        Ξ        uparrow        ↑
kappa        κ        Pi        Π        rightarrow        →
lambda        λ        Sigma        Σ        downarrow        ↓
mu        μ        Upsilon        Υ        circ        °
nu        ν        Phi        Φ        pm        ±
xi        ξ        Psi        Ψ        geq        ≥
pi        π        Omega        Ω        propto        ∝
rho        ρ        forall        ∀        partial        ∂
sigma        σ        exists        ∃        bullet        ∙
varsigma        ς        ni                 div        ÷
tau        τ        cong        ≅        neq        ≠
equiv        ≡
        approx        ≈        aleph        ℵ
Im                 Re                 wp
otimes        ⊗        oplus        ⊕        oslash
cap        ∩        cup        ∪        supseteq        ⊇
supset        ⊂        subseteq        ⊆        subset        ⊃
int        ∫        in        ∈        o        ο
RFloor                 lceil                 nabla
lfloor                 cdot                 ldots
perp                 neg                 prime
wedge                 times                         ∅
rceil                 surd                 mid
vee                 varpi                 copyright        ©
langle                 rangle
具体的公式编辑命令:
1.上标用^和下表用_,希腊字母与tex一样,即alpha表示α。
2.求和: $$sum_{i=1}^{n} x_{i}$$
3.积分: $$ int_{0}^{1}$$
4.求极限: $$lim_{n rightarrow infty}$$  %n趋于无穷符号在lim正下方
$lim_{n rightarrow infty} $ %趋于无穷符号在lim右下角
5. 分式: $$frac{1}x$$  %1/x
6. 根式: $$sqrt{x}$$
7. 上划线: $$overline{x}$$
8. 下划线: $$underline{x}$$  %下划线在x的正下方
9.卧式花括号命令: $$overbrace{x+y+z+w}$$
10.仰式花括号命令: $$a+underbrace{b+c+d} $$
11.戴帽命令: $$hat{o} check{o} breve{o}$$
$$widehat{A+B} widetilde{a+b}$$
$$vec{imath}+vec{jmath}=vec{k}$$
12.堆砌命令: $$ystackrel{rm def}{=} f(x) stackrel{xrightarrow 0}{rightarrow} A$$
13.省略号: $cdots ldots vdots ddots $
(1)Tex字符的字体设置有如下6种。
①bf:设置字体为粗体字。
②it:设置字体为斜体字。
③sl:设置字体为斜体字,很少使用。
④rm:设置字体为正常字体。
⑤fontname{字体名}:设置字体名。例如:fontname{宋体}。
⑥fontsize{字体大小}:设置字体大小。例如:fontsize{16}。
(2)Tex字符的颜色设置有下面两种方法。
①color{颜色名}颜色名:颜色名有12种,分别为red、green、yellow、magenta、blue、black、white、 cyan、gray、barkGreen、orange和lightBlue。例如:color{magenta}magenta。
②color[rgb]{a b c}:设置字体颜色为RGB矩阵[a b c]所表示的颜色。 a、b和c都在[0 1] 范围内。例如:color[rgb]{0 .5 .5}。
(3)Tex字符的位置有2种设置。
①_:表示下标。 ②^:表示上标。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