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导pcb后和丝印不在一个层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14):
谁知道,AD17原理图导入PCB后器件的标识在底层,没有和封装在一个层,怎么解决?

网友:
    之前用10的版本也遇到这个问题,一直以为是误操作拷贝器件导致,这应该不是封装有问题,这个只能把坐标拷贝出来,然后删除器件,重新导入器件,再导入坐标。

网友:
    preferences->PCB Editor->Defaults->Component(双击)在里面修改参数,确认,就好了

网友:
    3楼的方法我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