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原有的PCB做修改?

楼主(2020-04-14):
请问怎么在原有的PCB做修改?需要更换几个电阻的封装6 ^+ H+ C% M6 s8 W! V

网友:
    直接调用封装库的电阻封装,改位号,不过这样导网表会被移除,要注意下

网友:
    在原理图里把指定的封装换了再更新一下

网友:
    直接在PCB中双击要更换的器件,然后在弹窗里面直接更换封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