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如何求矩阵中最大值的位置

楼主(2020-04-14):
    怎么求出矩阵中最大值及其在矩阵中的位置?

网友:
    对于高维矩阵,用find与ind2sub结合起来就可以解决。

比如一个m by n by d的矩阵a,寻找其最大值所在的位置,就可以这样做:

    ind = find(a==max(a(: )));
[x,y,z] = ind2sub([m n d],ind);

网友:
    max 就可以辦到了
[a b]=max(A)
    a = 數值
b = 位置

哈哈~看來記錯用法了
    不過最大值的位置不用使用到 find
本身還數 max 就可以求得了~
詳細用法 help 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