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如何把cell转换成数值型

楼主(2020-04-14):
如a(1X6的cell)
'1.025000e-06'        '1.050000e-06'        '1.075000e-06'        '1.100000e-06'        '1.125000e-06'        '1.150000e-06'

网友:
>> C = {[1] [2 3 4]; [5; 9] [6 7 8; 10 11 12]}

C =

    [         1]    [1x3 double]
    [2x1 double]    [2x3 double]

>> M = cell2mat(C)

M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ischar(M)

ans =

网友:
cell2mat只能适合元胞数组是n*n维的情况,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如下的程序可能会帮到你

% 将数字字符元胞数组转化成double
cell_str_list = {'1 2 3 4 5 6'; '1 3 4'};

a_str = char(cell_str_list);
a_str = a_str.';
a_str = (a_str(: )).';

b_str='';
for ii=1:length(a_str)
    b_str=strcat(b_str,strtok(a_str(ii))); %strtok除去分隔符
end
b_str;

for ii=1:length(b_str)
    b_double(ii)=str2double(b_str(ii));
end
b_dou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