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器件消耗多少功率要考虑散热问题嘛?

楼主(2020-04-14):
比如说:220V交流中,电阻过2mA电流,温升如何?

网友:
    这么低的电流一般不做考虑  楼主参考一下简易版开关电源当中充当保险的零欧级电阻就行

网友:
    散热问题一般都针对ic,像电源芯片,处理器,fpga等大功率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