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助焊剂导致波峰焊产生不良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20-04-14):
  助焊剂是波峰焊接中所必须的辅料设备,它的作用是在波峰焊接工艺中能帮助和促进焊接过程,同时具有保护作用、阻止氧化反应的化学物质。助焊剂可分为固体、液体和气体。主要有“辅助热传导”、“去除氧化物”、“降低被焊接材质表面张力”、“去除被焊接材质表面油污、增大焊接面积”、“防止再氧化”等。但是由于使用不当也容易造成波峰焊产品的桥接、拉尖、空洞、不润湿的不良现象。下面大家分享一下由助焊剂导致波峰焊不良原因及解决。

  一、因波峰焊助焊剂密度高导致波峰焊问题:

        1、浓度高,使焊锡分离不良;2、使时间达到设定温度所须的时间(焊锡温度时间不足);3、助焊剂气体多成为不润湿的原因。

        解决对策:有必要选定适合于图形的助焊剂以及进行焊剂的密度管理,检测波峰焊助焊剂是否混入水分、杂质。

        二、因波峰焊助焊剂密度低导致波峰焊问题:

        波峰焊预热和焊接的瞬间,产生的热量使引线和回路面被再氧化,焊锡的分离变得不良;不能发挥助焊剂的作用。(表面张力低下;加热时的保护;氧化物的除去)。

        三、因波峰焊助焊剂涂覆不均匀导致的波峰焊问题:焊接产品部分被氧化,(在氧化物上进行焊接,张力强度变弱)焊锡分离不均匀。

        解决对策:检测波峰焊助焊剂发生器发泡式→1φ∽1.5φ是否均匀;喷雾式→喷射口是否堵塞,气压,流量等。

        四、因波峰焊助焊剂放置过久导致的问题:金属氧化物、污垢、油脂以及空气中的水分等吸收后,焊锡分离不良。

        解决对策:1、助焊剂7∽20天内交换新品;2、检测助焊剂是否混入水分(空气);3、梅雨期根据品质状况更换;4、30℃以上不可使用(变色);5、助焊剂存放6个月以上的不可使用;6、容器是使用小的过滤器,经常用新液涂P板。

        五、因波峰焊助焊剂预热不充分导致的问题:

        1、焊锡温度低下导致焊锡分离不良;2、活性剂在焊锡温度作用下被气化,失去了除去氧化物的作用,焊锡分离变得不良;3、喷流波漏喷。

        解决对策:确认印制板焊接面的予热温度单面板→90℃~100℃;双面板→100℃~110℃;多层板→115℃~125℃。

        六、因对波峰焊助焊剂预热过度导致的问题:波峰焊没有实现加热时的保护,失去助焊剂的效果,被再次氧化,使焊锡分离不良。

        解决对策:确认印制板焊接面的予热温度单面板→90℃~100℃;双面板→100℃~110℃;多层板→115℃~125℃。检查波峰焊从预热器出口到进入焊锡槽的温度是否低下。

        七、因波峰焊助焊剂跟涂布在印制板上的预助焊剂相溶性差导致的问题:助焊剂使预助焊剂成分失去平衡,效果下降,焊锡分离变差。

        解决对策:使用同一厂商的波峰焊助焊剂。

网友:
波峰焊预热和焊接的瞬间,产生的热量使引线和回路面被再氧化,焊锡的分离变得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