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喷雾系统的特点与清洗步骤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0-04-14):
  波峰焊喷雾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将松香助焊剂均匀的喷洒在印制电路板上,喷雾系统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电路板焊接质量。有的喷雾感应头对波载具感应度不强,建议换感应头,或用酒精清洗感应头上的杂物或助焊剂。

        一、波峰焊喷雾系统的特点

  ■采用露明纳喷头,喷雾范围20~65mm扇面可调喷头高度50~80mm可调,大流量60ml/min.

        ■采用进口过滤器,控制阀和管接头,数字化显示气压。所有喷雾系统的气管采用耐酸碱、防腐蚀SMC气管。

        ■助焊剂喷雾系统采用扫描式喷雾方式,采用限位接近开关及入板光眼来组合控制,根据PCB的速度及宽度进行PCB来板自动侦测感应式喷雾。使助焊剂的润湿范围达到佳效果,进口喷嘴及杆气缸,专用驱动控制系统,准确可靠;(专利号:ZL 2011 2 0461844.8)

        ■喷嘴下面选用不锈钢折弯成型作托盘,用以装废水和助焊剂,可随意抽出清洗。

        ■抽风系统为迷宫式自动回收系统、双层不锈钢丝网过滤,利用流体特性大限度的过滤回收多余助焊剂。

        ■设有可调方向、气压式风刀,将喷雾时多余的助焊剂吹落到回收箱当中,防止助焊剂进入预热区,确保生产安全。

        ■全不锈钢+铝合金支架,清理及维护方便。防腐蚀等高,经久耐用。

        二、波峰焊喷雾系统的一般清理

        1、每天注意排放油水分离器中积水,由下向上起油水分离器排水阀,积水会自然排出;

        2、喷嘴属精密元器件,其阀芯与喷嘴间间隙制造精度很高,这样才能达到超强雾化效果及密封性,在使用中要注意时常清洁喷嘴,松香水中微量的杂质或挥发的残物均会阻塞喷嘴,影响雾化效果,因此每8个小时要清洁次;

        3、油水分离器应经常拆下来用工业乙醇清洗,以保证空气清洁,不污染助焊剂;

        4、尽量使用免清洗助焊剂,避免使用粘性助焊剂,特别注意避免使用酸性很强的助焊剂,以免造成对喷嘴,管件等元件腐蚀。每班必须清洗到二次喷嘴,以防止喷嘴堵塞,影响生产;

        5、经常用酒精擦洗喷雾装置光杆,并对其上涂抹黄油;

        6、对原点接近开关(远端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应经常观察是否有杂物,般应每月次拆下来进行清洗。清洗时,应注意使用湿的软抹布轻轻的擦掉杂物。

网友:
每天注意排放油水分离器中积水,由下向上起油水分离器排水阀,积水会自然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