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蓝牙音箱实战案例│封装调入及常见错误

楼主(2020-04-14):
PCB设计软件allegro蓝牙音箱案例实操讲解,以蓝牙音箱为案例将PCB设计基础知识融进实际案例中,通过操作过程讲解PCB设计软件功能及实用经验技巧,本文着重讲解封装调入及常见错误。
本期学习重点:
  • 库路径的设置;
  • 导入元件之前应该做什么准备;
  • 如何建立板框。

本期学习难点:
  • 板框是哪一层,含义是什么;
  • 元件为什么导入失败。

一、封装库路径设置
1. 在网表正式导入PCB设计软件前,需要先设置好PCB封装库路径信息。
路径设置:Setup—User Preferences—Paths—Library—devpath/psm/pad路径;软件界面如下图所示:

2. 同样方法设置padpath及psmpath;完成之后点击Apply和OK,即完成路径设置。

二、器件调入(一)快速放置器件
  • 网表导入后,选择命令:Place — QuickPlace;
  • 1号框处可以选择器件调入后所在板框周边的位置;
  • 2号框处可以选择调入后的器件是在TOP层还是Bottom层;
  • 3号框处现实的是导入后的封装总数,以及已经调出的数量;
  • 以上全部选择完毕以后点击4号框处的Place即可调出器件。
器件调入后如上图所示
(二)手动放器件操作方法1. 在allegro中找到place->Manually ,单击后,出现如下菜单:
三、器件调入常见错误及处理方法
  • 存在问题:没有封装库。解决办法:找到缺少的封装名称和资料,新建一个封装。
  • 存在问题:找不到焊盘。解决办法:有时库里会找不到相对应的焊盘,可以新建一个。
  • 存在问题:PIN脚命名不对,原理图PIN脚命名与库不符。解决办法:把原理图打开,根据错误报告提示的封装信息,到原理图上面去修改。

以上便是PCB设计软件allegro操作中封装调入及常见错误的内容

网友:
    PCB设计软件allegro蓝牙音箱案例实操讲解,以蓝牙音箱为案例将PCB设计基础知识融进实际案例中,通过操作过程讲解PCB设计软件功能及实用经验技巧,本文着重讲解封装调入及常见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