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测试员的工作内容及要求

楼主(2020-04-14):
波峰焊测试员的工作内容及要求

1、每周用秒表测量传送速度一次,用秒表测量传送带运行1 米所需要时间以计算出传送速度,传送速度指示器误差允许在+/-0.1 米/分之内,测量结果记录。
2、每周一次用高温玻璃板测量波峰宽度和平整度并记录。
调节波峰焊 机链爪宽度,装上高温玻璃板,保证玻璃板在链爪上前后移动自由。
将有格线的板面朝上,传送时,首先检查助焊剂是否作用以及作用的位置。
玻璃板必须经过预热才能经过无铅波峰焊 锡炉,在锡炉波峰上停留时间不超过30 秒,观察波峰宽度和平整度,玻璃浸锡面左右两边的差距不能超出一格(1CM )。
观察波峰形状,判断波峰焊机传送是否水平,波峰是否有不稳定现象。
正常锡炉温度工作情况下使用,不能超过320℃。
过锡炉后, 高温玻璃板应在自然温度下冷却散热,不能打开制冷强制冷却, 防止破裂。
3、根据测量频率制作温度曲线,效验波峰焊相应参数设置状况:
生产线转产品时必须重做一次( 4 小时内完成);
对两班倒生产的产品,每班做一次(4 小时完成);
新产品试产或第一次量产需在生产前完成;
新生产线第一次生产需在生产前完成。

网友:
看看波峰焊测试员的工作内容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