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K FP-I软件安装步骤

楼主(2020-04-14):
    FP-i 软件安装
    一、 安装材料 1 对应machine serial NO.软件一套(共三张光盘)
    二、 安装步骤
    1 备份C盘的product files and machine configuration.
    2 首先把system software光盘放入PC,然后重启机器.
    3 点击C.
    4 输入机器S/N:XXXXXX,然后回车,机器就自动安装.
5 放入version 08SP05 光盘,点击C.
    6 选择Iaccept the terms in the license agreement.然后点击Install,机器就自动安装.
    7 点击重启机器.
    8 点击NEXT.
    9 出现Do you wish to enter additional keys now? 如果你要加入或者更改machine configuration keys 就选YES, 然后把machine configuration keys放入PC. 如果你不想就选NO. 10 选择Reboot now,然后点击Finish,等机器重启就完成.
    11 把备份的product files and machine configuration拷贝回机器.
    INFINIFY265 软件安装
一、 安装材料
1 对应machine serial NO.软件一套(共两张光盘和一张软盘)
    二、 安装步骤
    1 关闭windows.
2 把Infinity software CD放入机器PC CD-ROM.
    3 关闭机器主电源.
4 打开机器电源让安装程序起动.
    5 当提示press 'C' to continue or (ESC) to quit recovery时选择C.
6 选择Option3去备份生产程序和机器校正数据.
    7 放入A盘根据提示去完成备份.
    8 回到主界面,选Option1是恢复系统,选Option2是重装系统.
9 输入机器S/N:,然后选择ENTER继续安装.
    10 完成后把software CD拿出,放入version CD,然后重启机器.
11 根据机器实际情况选择PC TYPE1 或者说PC TYPE2.
    12 选择OK.
13 选择OK重新配置机器,选择CANCEL则相反.
14 输入正确机器S/N:,然后选择Dual stepper和正确相机.
15 点击NEXT.
16 把备件的A盘放入软驱,点击OK去恢复生产程序和机器校正数据.
17 把CD和A盘拿出重启机器系统软件就安装完成.
GS(X)265 软件安装
    一、 安装材料
    1 3张DOS软盘(V6.22) 3张software installation 软盘
二、 安装步骤
    1 备份C盘的product files and machine configuration.
    2 首先格式化硬盘,(即进入DOS, FORMAT C: )
3 把第一张DOS软盘插入机器软驱, 重新启动机器.
    4 按照PC的提示把其余两张软盘安装完,也就是DOS(V6.22)已然安装好.
    5 把第一张software installation软盘插入机器软 然后输入"install"命令,机器就开始安装.
6 按照PC的提示把其余两张软盘安装完,也就是软件已然安装好.
7 重新启动机器进入DOS, 执行LOAD程序命令(即在DOS输入CD MINT回车,然后输LOAD回车),等命令 完成重新启动机器,那就大功告成.
OAD程序命令的步骤:1.首先在DOS输入CD MINT回车,然后输LOAD回车. 2.然后按照PC的提示完成.
    9 把备份的product files and machine configuration拷贝回机器.
    更多DEK有关技术资料请参考http://www.smtelect.com/qd/352/889/index.htm
    安装软件之前请记得要先检测硬盘坏道,如果硬盘不太好了最好更换一个新硬盘。

网友:
    DEK FP-I软件安装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