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回路之模组伺服箱

楼主(2020-04-14):
电气回路之模组伺服箱

  NXT使用的Servo Box都是日本安川电子(YASKAWA)就Servo Box而言,分为不同的型号。虽然型号不一,但是在实际工作方式上却是一样的。不管是集成型的还是分开型的,从工作原理上都可以分为:
      1. X-Axis AMP;
      2. Y-Axis AMP;
      3.DMD AMP;
      4.Power Convertor
       X-Axis AMP控制X-Axis;
       Y-Axis AMP控制Y-Axis;
       XS-Axis以及Head Unit上的R-Axis、Q-Axis、Z-Axis则由DMD AMP控制;
       Power Convertor是一个变压器。
      因为M6S使用的是线性马达,光学尺定位,所以M3S和M6S的Servo Box是不一样的,当然这种区别也就表现在Y-Axis AMP有差异。以及M6S会有4个电阻来作为“再生抵抗”电路。

网友:
电气回路之模组伺服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