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PCB设计DFM问题

楼主(2020-04-14):
如图所示,这种刷焊焊盘在调试或者后端维修时最左边的地焊盘很容易脱落,后果是整个板子就报废了,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是:此处焊盘和地的连接面积过大,那么导热就很快,焊接过程中很快就冷却了,拉扯过程中自然就容易脱落了。
  解决办法:1)在类似焊盘上打盲孔,使其与相邻层连接,加大板子对其的拉力。2)类似的刷焊焊盘采用泪滴走线,道理同1)。3)做库时,这种焊盘的开窗做成“中间较窄”,使绿油对焊盘产生一定的拉力。
  电池座,或者相对较大的焊盘(需要焊接)

网友:
还有别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