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如何实现子类转基类?

楼主(2020-04-14):
请问有谁知道如何实现子类转基类?
类的定义如下:
  • <div>% Matlab 2018B</div><div>classdef (Abstract) baseclass < handle
  • </div>    methods
  •          run(obj);
  •     end
  • end
  • classdef derived1 < baseclass
  •     methods
  •         function obj = derived1()
  •         end
  •         function run(obj)
  •             disp('derived1');
  •         end
  •     end
  • end
  • classdef derived2 < baseclass
  •     methods
  •         function obj = derived2()
  •         end
  •         function run(obj)
  •             disp('derived2');
  •         end
  •     end
  • end
  •

我试图把几个子类对象拼成一个基类类型的向量,不成功。
错误提示:
>> [derived1() derived2()]
错误使用 horzcat
从 derived2 转换为 derived1 时出现以下错误:
输入参数太多。

>> baseclass(derived1())
错误使用 baseclass
输入参数太多。

使用系统自带的line scatter等类去做相同操作是成功的,能够得到基类graphics 的对象数组。
>> hold all;[plot([1 2 3 4 5]),scatter([1 2 3 4 5],[2 3 4 5 6])]
ans =
  1×2 graphics 数组:
    Line       Scatter
请问能否实现与此类似的效果,把几个子类对象拼成一个基类类型的向量?需要如何修改?

网友:
试试把第一行 classdef (Abstract) baseclass < handle 改为
    classdef (Abstract) baseclass < handle&matlab.mixin.Heterogeneous

即可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