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信号完整性与天线里的微带线,传输线什么联系?

楼主(2020-04-14):
请问信号完整性与天线里的微带线,传输线什么联系?

网友:
    最好自己查一下这几个定义

网友:
    微带天线进行知工程设计时,要对天线的性能参数(例如方向图、方向性系数、道效率、输入阻抗、极化和频带等)预先估算,这将大大提高天线研制的质版量和效率,降低研制的成本。这种理论工作的开展权,带来了多种分析微带天线的方法,例如传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