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怎么减少pcb寄生电容对高速模拟信号的影响

楼主(2020-04-14):
怎么减少pcb寄生电容对高速模拟信号的影响

网友:
    双面参考地平面、过孔打伴随地过孔、过孔背钻、PIN做挖空

网友:
    在PCB上布两条靠近的走线,很容易产生寄生电容。由于这种寄生电容的存在,在一条走线上的快速电压变化会在另一条走线上产生电流信号。

网友:
    所谓对模拟信号的影响,就是减少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对它的影响。包括包地、与数字部分隔离等。

网友:
    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简单回答就是尽量短,少打孔,少拐角,硬件上适当增加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