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SMT打件时会用到治具?

楼主(2020-04-14):
请问各位前辈,在什么情况下,SMT打件时会用到治具?且治具是为了改善或防止什么问题?
目前我个人觉得是
1、板子非规则行状(圆形)
2、板子太薄(软)
3、板子板边过窄.

网友:
提高产能,AB面一起生产或者多拼版生产的时候就考虑到治具了,另外对ESD要求非常高的高端产品也会用到特
殊治具,主要是工艺的一种常用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