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最高链速可以跑到多少?

楼主(2020-04-14):
请教各位前辈:这对三段预热,双波峰的波峰焊设备,最高链速可以跑到多少?目前 为了提高产能,已
将链速调到到1.8m/min。不知其他公司有没有更高的?或者是有没有改进后的波峰焊,可以提高更快的链速?

网友:
链速一般都是取决于预热条件加上锡量而定再就是助焊剂,你要记住链速快了助焊剂的活性就没很好的挥发导致
在过炉的时候回产生上锡不良,反之链速过慢会导致助焊剂挥发太快活性消失,我们公司- -边都是根据制程在做东
西,但是你可以试着拿PCB板去验证,我研发刚研发出来的板子什么数据都没的还不是我们自己去验证,告诉你们
的老板不要拿质量这东西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