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心烫坏零件。

楼主(2020-04-14):
生产很多产品都有铁盖需要按压,但多数是放在炉后进行按压作业(只听说和温度有关系,担心烫坏零件)。

网友:
    如果设计上不能改,那就在屏蔽框上面加铁块(加重压块),这种生产工艺已广泛使用。如果是自家产品,可以从研发设计上更改,不直接贴屏蔽框,而是贴座子,然后后道手插屏蔽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