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一下谁有波峰焊的降温斜率规范,如降温斜率要求,计算的温度的低点区间等。

楼主(2020-04-14):
麻烦问一下谁有波峰焊的降温斜率规范,如降温斜率要求,计算的温度的低点区间等。

网友:
    降温斜率一般定义是要大于3度/秒,计算方法是用最高温减去降温后的最低温差值除以,最高温到最低温使用的时间,注意单位换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