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线圆弧处理

楼主(2020-04-14):
各位大神,圆弧走线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圆弧走线有啥优缺点?高速线为啥要走圆弧呢?
求解

网友:
    阻抗连续、美观

网友:
    减少阻抗不连续点

网友:
    圆弧走线可以让走线宽度尽量保持一致,减少阻抗不连续,而且对于差分线来说,可以让两根线尽量一致,不会出现模态转换

楼主:
    考虑工厂的加工能力,如果圆弧线加工不好的话可能会有毛刺,反而影响了信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