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感下面一定要挖空吗?

楼主(2020-04-14):
如题,电感下面一定要挖空吗,如果要挖空,每一层都要挖空还是相邻层挖空就行了呢?

网友A:
    这个不一定哈,我做的手机板基本不会挖空的

网友:
    一般电感不需要挖空

网友B:
    挖空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空的原因是什么?

    有的挖有的不挖,说是不挖会把干扰收到地平面上去,说不挖的是用地屏蔽干扰,有的官方说挖,有的官方说不挖,你用的器件多了就发现这完全是设计者个人的爱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网友:
    一般都是不用挖的

网友:
    没挖空过,,画的那些板子

网友:
    我们公司设计的板子驱动电机的,电感底下的地是全挖空的

网友:
    我们做的智能硬件,只是顶层电感顶层两引脚间挖空,其他层并没有挖空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哈,我做的手机板基本不会挖空的

你在啥公司?

网友:
    不一定  但是坚决不能走线

网友:
    只见过晶振下挖空

网友:
    我们目前只有变压器下方强制挖空,其他没有做要求。

网友:
    楼上各位,我想请教大家一下,电感下方挖空与否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出于什么考虑要求挖或者不挖?只要搞清楚这个,才知道是否需要挖?如果说,今天你设计的东西没有挖,不代表未来使用也不挖....还有电感下方一定不能走线吗?依据的原理是什么?
    所以,我看了上方回复或者建议,挖与不挖,得“取决于”你的目的或说需要.....
例如:如果说PCB有多层,那么下方走线为不敏感信号(电平信号),就一定有问题吗? 还有你的电感上的电流是动态的而且功率不大,一个隔离是否足够呢?我看完全可以隔离掉...

网友C:
1)电源用的功率电感,在电源IC没有特殊要求下,还是能不铺铜就不要铺铜了,目的就是减小交变电流产生的noise弄脏ground,从而影响其他信号。而且很多磁屏蔽电感(也称为磁封电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封装上方可能封闭很好,封装肚子焊盘附近实际还是会影响ground的,所以建议不铺地。2)signal用电感,很多是需要铺地的或者说铺地与否影响不大;3)驱动电机的电路,最好避免直接在电感器下接线。由于在地层中存在涡流,磁力线的抵消作用使电感值减小,损耗增大(Q值减小),除地信号线外,还具有传播涡流引起的开关噪声的可能性。如果布线不可避免,请使用闭合磁路结构感应器,磁力线泄漏小。

网友(点评):
很赞同。 如果是DCDC电感,建议不要掏空,而是要割地。防止DCDC弄脏整个地。 但这样做也有坏处,有些DCDC有和外界交互的信号线,割地会造成电压差。 具体项目还是要具体分析。

网友:
一般不吧

网友(2020-05-22):
这个问题真说不好,建议还是挖掉吧,面积与电感封装一样大,top层在第二层挖空就好了,底层同样

网友:
我是想起了就挖,没想起就不挖。

网友D:
功率电感选型及layout
1.EPC越小越好
2.DCR越小越好
3.饱和电流越大越好
4.电感值越精确越好

Laytou
1.尽可能靠近DC-DC Converter
2.要采用GND island的方式,并多打GND Via到Main Gnd
3.功率电感与其稳压电容在表层所构成的GND island区域,其下方皆一律不准走线
4.功率电感下方的表层,应该要铺铜,不宜净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电感选型及layout
1.EPC越小越好
2.DCR越小越好

    非常感谢。

网友(2020-07-02):
引用 网友C:
1)电源用的功率电感,在电源IC没有特殊要求下,还是能不铺铜就不要铺铜了,目的就是减小交变电流产生的noi ...

    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感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电感选型及layout
1.EPC越小越好
2.DCR越小越好

    非常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21-06-16):
    感觉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电感选型及layout
1.EPC越小越好
2.DCR越小越好

网友(2021-07-16):
引用 网友D:
功率电感选型及layout
    1.EPC越小越好
2.DCR越小越好

    学习了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