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装配使用什么类型的检查?

楼主(2020-04-14):
SMT装配使用什么类型的检查?

网友:
为了保证组装PCB的质量和性能,在整个SMT组装过程中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必须利用多种类型的检查来揭示制造缺陷,这将降低最终产品的可靠性。目视检查是SMT装配中最常用的。作为直接检查方法,目视检查可用于指示一些明显的物理误差,例如部件位移,缺少部件或部件不规则。目视检查不适用于肉眼检查,也可以使用一些工具,如放大镜或显微镜。为了进一步指出焊球发生的缺陷,可以在焊接完成后利用AOI和X射线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