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比较器本质区别是一鱼两吃

楼主(2020-04-15):
功能区别

由于有些人对这两个器件比较模糊,我们先搞清楚他们功能上应用的区别。

(1)比较器和运算放大器,大概的原理相同,虽然在一定简单场景下是可以互用的,但一般不会进行互用。

运算放大器:运算放大器一般为互补输出,主要用于对小信号进行一定比例的放大,它的“放大”名称便是由于此。输入小信号,输出稳定不失真的模拟信号,针对的是模拟量,并且紧紧地跟随输入量的变化而变化。为了稳定,一般都会进行一定的负反馈。相信许过模拟电子的人都知道负反馈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如下图所示便是一种应用方式。

上图所示,根据虚短、虚短的原理,可以很容易看到输出Vout为Vin的-RF/Rin倍。只要改变两个电阻的值,便可以改变输出Vout的值,进行放大系数的设计。

比较器:比较器的使用也可以采用虚短和续断的原理进行理解,只是一般比较器不会采用负反馈,甚至会采用正反馈来稳定输出,进而由于为了实现虚短续断的目标,器件输出会趋于无穷大和无穷小。输出一般只有高电平和低电平两个,因此可以理解为数字量。一般用来作为信号检测识别,比如过流保护这种,一旦电流转换过来的电位过高,导致比较器动作,mcu便迅速中断输出控制。如果将上图中的Rf去掉,便可以理解为一个比较器,当Vin>0V时,可以判断,输出Vout一定会变为最低电平,反之亦然,因此,输出的Vou只有最高电平和最低电平两种状态。当然考虑到输出稳定问题,一般需要加入正反馈,并且避免Vin在0V附近波动的话,会导致输出电平急剧变化。因此会引入正反馈的同时,对其进行滞回。如下图所示为一种典型的比较器应用。

可以看到,比较器的-输入电位固定在2.5V,如果没有电阻R4的话,那么2.5V便是一个分界点,输入信号大于2.5V,则输出为5V;输入信号小于2.5,则输出为0V。但是引入了R4后,可以知道,当输入电位由0逐渐增大至2.5V时,此时输输出一直为0V,可以看到,比较器的+输入引脚电位为Vin*R4/(R3+R4),因此当+引脚的电位达到2.5V时,实际Vin的电位是 2.5*(R3+R4)/R4>2.5V,明显高于2.5V才会使得输出电平反转为5V,然而,一旦输出反转为高电平后,+引脚的电位马上变为R3*(5-Vin)/(R3+R4)+Vin=(5*R3+R4*Vin)/(R3+R4)。而同理,当输入从高电位逐渐降低时,通过计算可以得到,输入Vin=2.5*(R4-R3)/R4<2.5V,因此达到了滞回效果。避免在电平翻转出震荡。

(2)通过上述的描述,可以简单理解,比较器就是没有反馈(正反馈,负反馈)的运算放大器,当正输入大于负输入时,输出无穷大(理论) 当正输入小于负输入时,输出无穷小(理论),运算放大器要根据反馈算输出。综上,其实2者没根本区别。

特性差异

  上面说了,我们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应用上,比较器和放大器功能是可以互用的,但是性能要求较高的环境下,两者就不能混用啦,不然会造成严重后果哟。

  1.放大器与比较器的主要区别是闭环特性
  放大器大都工作在闭环状态,所以要求闭环后不能自激。
  而比较器大都工作在开环状态,更是要追求响应速度,因此对于电路保护中应用较多。而放大器主要应用于采样电路,保证电路稳定可靠。因此对于频率比较低的情况放大器可以代替比较器,而比较器用于放大器,则不太容易,毕竟我们可以牺牲响应速度,但是稳定性,反馈效果一般我们无法牺牲。
  因为比较器为了提高速度进行优化,这种优化却减小了闭环稳定的范围.而运放专为闭环稳定范围进行优化,故降低了速度。
  比较器的翻转速度快,大约在ns 数量级,而运放翻转速度一般为us 数量级(特殊的高速运放除外)。
  2、运放可以接入负反馈电路,而比较器则不能使用负反馈
  虽然比较器也有同相和反相两个输入端,但因为其内部没有相位补偿电路,所以,如果接入负反馈,电路不能稳定工作。内部无相位补偿电路,这也是比较器比运放速度快很多的主要原因。
  3、运放输出级一般采用推挽电路,双极性输出。
  而多数比较器输出级为集电极开路结构,所以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容易和数字电路连接。比较器(LM339)输出是集电极开路(OC)结构 , 需要上拉电阻才能有对外输出电流的能力。而运放输出级是推挽的结构,有对称的拉电流和灌电流能力,另外比较器为了加快响应速度,中间级很少,也没有内部的频率补偿。运放则针对线性区工作的需要加入了补偿电路。

网友A:
    模拟电路,都难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路,都难整

    放大器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