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CPLD芯片的数字控制器实现

楼主(2020-04-15):
摘要:本文介绍一种单片机cpld联合实现的新型数字控制器。控制算法
用VHDL语言写成,由CPLD硬件实现;单片机对CPLD芯片在线编程,
可以切换数种不同的控制算法。这样就把原来由单片机软件实现的算法改由
硬件完成,将硬件算法和单片机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可以针对不同的控制
对象和控制要求方便的改变CPLD算法,达到满意的控制效果。
关键词: CPLD; 数字控制器; VHDL; 单片机
在计算机控制系统中控制算法是用计算机软件程序实现的,可
以编好数种控制算法放置在存储器中,针对不同的控制对象、控制
要求灵活调用,适应不同的控制场合。但是,软件算法计算费时,
在要求实时性较高的场合无法适用;并且受外界干扰影响较大,一
旦出错,控制过程就将中断,可靠性不高。
采用硬件实现数学算法具有运算高速、抗干扰能力强的优点,
在控制场合干扰严重、控制要求实时性高的情况下有其不可替代的
优势。随着可以替代几十甚至上百块通用IC芯片的大规模可编程
逻辑器件FPGA/CPLD的出现,采用VHDL语言描述电路功能,
利用CPLD硬件实现,组成了现代EDA工程的核心,也成为电子
设计今后的发展趋势。但是,CPLD 硬件算法上电配置完成后就不
可更改,这样就限制了它在不同场合应用的灵活性。本设计将
CPLD和单片机结合使用,控制算法由CPLD硬件实现,单片机在
线配置CPLD,可以灵活的切换数种算法,适应不同的控制场合。
这样,就把硬件算法运算高速、抗干扰能力强和单片机使用方便灵
活的优点结合起来。
本文采用的Altera公司的FLEX10K系列CPLD芯片采用
SRAM工艺,可以实现在线编译配置功能;高达10,000 ~ 250,000
个门电路,可以实现把-一个子系统集成在单- -芯片上。单片机采用
8031,除在线编程CPLD芯片外,还提供设定控制参数、显示、报
警等功能。
1硬件电路
系统的硬件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本系统采用8031单片机对
CPLD芯片进行在线配置,配置方式为被动并行同步( PPS)方
式。FLEX10K在配置时要用到的引脚有nSTATUS、CON
F_ ,DONE、DCLK 、nCONFIG 以及DATA[7... .0]共12个
引脚,它们分别被接到单片机P3.2. P3.3、 P3.4、 P3.5和P1
口。nSTATUS 和CONF. DONE作为外部的两个中断源INTO和
INT1,以及时响应配置CPLD中出现的情况。外接程序存储器采用
27C512芯片,寻址空间为64K;数据存储器为62128, 容量为16k,
以满足处理中间数据的需要。由于单片机要和执行控制算法的
CPLD芯片交换参数数据,所以扩展了一片8255可编程并行I/O
芯片,片选、A1. A0 分别接到单片机的P2.7、P2.6 和P2.5;键.
盘和显示电路采用标准的8279芯片键盘显示接口。单片机的
TXD、RXD引脚保留,如需要可以方便的扩展串行通信电路,与
上位机进行通讯,组成更复杂功能更强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外接石

附件下载:

网友:
软件算法计算费时, 在要求实时性较高的场合无法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