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太阳能电源是如何为电围栏供电的?

楼主(2020-04-15):
    看看太阳能电源是如何为电围栏供电的?

    【导读】本文设计了一台果园太阳能电源,除了具有夜间照明作用外,还具有防盗、防野生动物破坏的作用,经现场试用,效果很好。

    太阳能电围栏电源的基本方案

    太阳能电围栏电源电路工作原理框图如图1所示,该电源主要由太阳电池组件、充放电控制器、蓄电池、高压脉冲发生器和围栏线组成。太阳电池在太阳光照下输出电能,通过充放电控制器对蓄电池进行充电和放电控制,高压脉冲发生器将低压直流电逆变成5000V左右的高压脉冲输出到围栏线上,当动物碰着围栏线时,就会产生电击使动物从心理上产生条件反射,看到围栏线时就会害怕,并远离围栏线,从而达到保护农作物或者圈养牲畜的作用。

    图1:太阳能电围栏电源电路工作原理框图

    太阳能电围栏电源的设计要点

    太阳能供电部分的设计

根据当地的月平均日辐射总量及负载大小,通过计算机程序设计,确定太阳电池的功率为65W,蓄电池的容量为12V,100Ah。

根据当地的气象条件,太阳电池组件选用36片125mm×125mm多晶硅太阳电池封装的组件。

    蓄电池选用12V,100Ah的适于太阳能发电用的免维护铅酸蓄电池。

    充放电控制器具有过充电保护、过放电保护、防反充电、防反接等功能,以确保系统长期可靠地工作,具体指标如下:

    低电压断开点 10.8V
    恢复供电电压 12.3V
过充电断开点 14.3V
    恢复充电电压 13.6V
    温度补偿系数 -3.5mV/℃

    高压脉冲部分的设计

以UC3526PWM芯片为核心进行驱动部分的设计,UC3526的两路输出分别接到推挽部分的主开关器件上,通过变压器升压后,输出5000V左右的高压脉冲,高压脉冲的宽度由装在该电源外壳上的电位器调节。

    高压脉冲部分的主要要求

1)高压脉冲电压为5000V左右,但电流小,不连续,对人、畜及动物无致命伤害。
2)脉冲宽度可调节,以尽量减小工作时的能耗,又能达到目的。

    脉宽调制电路的选择及原理

    电围栏的输出脉冲并不需要高的频率,在考虑达到要求的条件下,尽量选用低的频率和较窄的脉宽,以减小电能的消耗。

    UC3526是一款高性能的单片集成脉宽调制型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它采用18脚双列直插封装。双端互补驱动级可输出直流100mA电流。并可提供外同步、软启动,欠压锁定,死区调节。与其它集成脉宽调制器相比,它能稳定地输出低至1Hz左右的脉冲。各引脚功能如下,其原理框图如图2所示。

    图2:UC3526原理框图

    1误差放大器同相端
2误差放大器反相端
    3误差放大器补偿
    4软起动电容
    5复位
6电流限制感应正端
    7电流限制感应负端
8输出关断端
    9定时电阻
10定时电容
    11死区调节
12外同步信号输入端
13输出驱动A
    14输出级电源正极
    15公共地
16输出驱动B
17电源正极
18基准输出端

    高压脉冲发生器工作原理

    图3示出了高压脉冲发生器的原理图。输出频率设定为1Hz,占空比的大小根据实际使用效果可随时通过R1来调节,来自充放电控制器的欠压信号通过D1接到输出关断端8脚,来自充放电控制器的过压信号通过D2也接到输出关断端8脚。图中R5为限流保护电租,当高压脉冲发生器过流时,R5上的采样信号通过三极管送至UC3526的补偿端3脚,达到限流保护的目的。

    图3:高压脉冲发生器原理图

    该装置投入运行后,经过近半年的现场检验,证明运行稳定可靠,实际效果也非常好,不但达到了保护果品不受动物的破坏,而且也为果园提供了生活照明用电。

网友:
    看看楼主分享的太阳能电围栏电源的方案。